P4M266主板开电源就自启动并跑码C1不动

楼主(2009-02-14):
P4M266主板一接电源就自启动并跑码C0-C1就不动了,不插内存也是一样,打AD线时167为开路不知这条167是不是A13线,103线为接地。但有的资料上说167为空脚,103为A13。不知那种说得对?而且内存旁边的电源管是有温度的,往下我就不知道应该怎样查下去了,要查什么地方?请大师们指点啦!谢谢了!
(下图就是一送上电源就开机的画面)
[localimg=180,135]2[/localimg]

网友:
先查开机电压是否正常 内存供电 时钟是否满足,然后再测AD

网友:
起初我以为是电源的问题,但换了几个电源都是一样的就可以断定不是电源引起的。开机电压都正常。时钟怎样检查。请别笑话我,我是个菜鸟。学习学习了。

网友:
插上电源就通电你还是先看下IO有没有问题,你先把插上通电问题解决了也许就好了

网友:
请教楼上的 电压正常的情况下 I/O会引起内存不过吗?

网友:
但是很奇怪的是,插电就开机后按住开机按扭4秒后又可以关机哦,然后再按一下又可开机再跑至C0-C1又不动了。内存旁的一个型号为B70NF03L的管子好象有近9V的电压而且有点热量。下电后测量此管的2、3脚正反都是直通的(短路)。不知是否此管有问题?

网友:
很有可能是I/O坏了

网友:
我手头现在就有一块主板上有一个ITE8705同型号的I/O。请问换I/O最好的办法是用什么方法弄下来旧的再换新的。用普通的电烙铁可以换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