废物理用:自制紫外光固化灯,顺发AGP显卡修补金手指的方法

楼主(2009-02-14):
话说某天,找了很久也找不到紫外灯....掂着手中的紫外光固化绿油上论坛发贴询问....一论坛兄弟提醒我,可以用验钞机的紫外灯..
于是就有了今天这个灯的出现:

材料1,废弃的灯罩--这个灯罩是制作BGA机的时候留下的,我只用了灯柱,扔了觉浪费就留下了
材料2,在自己的电子垃圾箱里找到的一片升压电路板
材料3,闲置的9V小变
材料4,购买的验钞机紫外灯管

制作过程就不说啦,自己看图就明白了

我是这样修补AGP的金手指的,当然内存和其他插件也是这样修...
一般烧金手指的位置,因为发热量大,PCB板通常会烧出一个凹位,就正好利用这个特点去修补...
用刮刀把凹坑刮深一点,方便等下放下金手指.
然后找一片AGP的坏卡,用热风枪开最高温度吹其中一片金手指,几秒后PCB板会烧黑,然后用刮刀尖轻轻把金手指一挑,就整片起来了,最好找没有连线的金手指
说到这里就不说啦,上几个图,你就知道然后怎么搞啦~~~

网友:
兄弟恭喜你制作成功,我说的办法还可行吗!!呵呵,不过做的糙了点

网友:
哈哈,多谢提醒,这东东其实很少用,只有笔记本和主板的BGA焊盘掉点,才会用得到,所以样子不用太帅~~~

网友:
有点睇不明白!!紫外光有什么用途!!

网友:
LZ你做的BGA机子上用的那个灯到是好帅啊,有点专业点的味道.我一般是用手电筒来照的啊,你的还有其它用法没有啊.

网友:
有点睇不明白!!紫外光有什么用途!!
引用 网友A:

BGA焊盘周围要用阻焊剂防止锡过孔或连锡,有时候焊盘掉点了,用细铜丝做焊盘等等都会用到紫外光固化绿油,这东西我试过是不能自然风干,而一定要用紫外光,那你明白了吗?

网友:
因为使用的绿油实际是阻焊剂,需要使用紫外线才可以固化。

网友:
紫外光固化灯 我原来也想做的!

可是,我见没必要,绿油在太阳下晒晒就行了2分钟的事。用放大镜焦距跟快,我看30秒就差不多了。我全都是这样做的。

前提是有紫外线

要么就买那种小小的手电筒,但是,里面是紫外线灯泡的那种不更好。

网友:
那种吸引蚊子的是紫外灯吗/. 用那个当紫外光源不好吗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