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正T5810机子,系统装不进去,请教了

楼主(2009-02-14):
用户送来一个方正本本,原先为屏破了,配上屏后能开启,但进不了系统,重新装系统走不到一半就出现错误提示了,换了几张盘还是不行,请教高手是光驱不行了,还是其他地方有故障,如果光驱坏了的话,用其他办法能装上系统吗??请赐教。
进不了系统

网友:
先看看硬盘有没坏道
没有在把硬盘摘出来放在其他电脑上GHOST后,在装回本本中自动安装GHOST

网友:
如果是光驱不行,把本子硬盘取下装入移动硬盘盒再考入文件运行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