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 NF325-A7主板没有复位

楼主(2009-02-14):
上电后10秒内PCI复位是有的,过了一会就没有了,有复位是测得电压一切都是正常的.
复位没有后,CPU的PG和复位也没有了,Vcor供电也在慢慢的下降,最后到0V.1.2V和1.5V供电也是慢慢的下降到0V,其它的电压都是有的,就差这两组电压,1.2V和1.5V是由一个LM358来控制两个MOS管来产生的,在复位没有的同时,LM358的两个比较电压也没有了

网友:
桥,没有坏的话,就恭喜你了,到我手里的这个型号的板10块都是坏桥的,这个板是VER1.0的是坏桥,VER1.1的是座有问题

网友:
重点检查358的同相深入端的参考电压

网友:
看一下是不是桥虚汗了

网友:
358的同相深入端的参考电压回路,这一路有关的我都换掉了,还是不行,我决定弄桥了,弄死算了

网友:
不要看MOS管有电压就是好的 换些试试

网友:
是啊,最好把对管都换掉

网友:
LM324是四运放集成电路,它采用14脚双列直插塑料封装,外形如图所示。
lm324引脚图 管脚图 lm324应用电路

通用型低功耗集成四运放LM324。
    LM324内含4个独立的高增益、频率补偿的运算放大器,既可接单电源使用 (3~30 V),也可接双电源使用(±1.5~±15 V),驱动功耗低,可与TTL逻辑电路相容。
1.LM324应用电路图

LM324系列运算放大器是价格便宜的带差动输入功能的四运算放大器。可工作在单电源下,电压范围是3.0V-32V或+16V.
LM324的特点:
1.短跑保护输出
2.真差动输入级
3.可单电源工作:3V-32V
4.低偏置电流:最大100nA(LM324A)
5.每封装含四个运算放大器。
6.具有内部补偿的功能。
7.共模范围扩展到负电源
8.行业标准的引脚排列
9.输入端具有静电保护功能
2.LM324多路反馈带通滤波器电路图

3.LM324高阻抗差动放大器电路图

4.LM324函数发生器电路图

5.LM324双四级滤波器

6.LM324维思电桥振荡器电路图

7.LM324滞后比较器电路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