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正科技FG769-VC哒哒的响,不开机

楼主(2009-02-14):
方正科技FG769-VC哒哒的响(很像秒钟的声音,但比较快),不开机,请高手指教
不开机

网友:
C5855,BC为4,BE为0

网友:
行管坏了吧

网友:
金达科技
后级有短路,换C5855,查二次电源

网友:
各有没有能说的详细点的呀,我是新手

网友:
换C5855搞定

网友(2009-05-05):
测量行C级的电阻是否短路,如果电阻是0,再测行管,和行变。

网友:
二次电源 行管 高压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