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针打机换针视频

楼主(2009-02-14):
请问一下,谁有针打机的换针视频啊.以前学过可后来给忘了.或者给详细说一下换针方法.谢谢!

网友:
第一次换1600K的针,纯自己摸索,结果把打印头全拆散了,
最后搞好花了我一下午时间
不过不知怎么说,会拆就会换

网友:
同意!大胆、心细、有一定的针式打印机维修基础就可以了!
我第一次换针也是1600K的头,花了,3小时左右搞定!

网友:
我第一次换针,用了3天时间

网友:
换针最重要的是不要一下子全拆散了,那样的话你可有事干了。
我第一次拆的是3200的头,单层的,我用了2天才安好。
换针要那根断了,抽出来,再插一个新的,这样就不会出现打交叉了。

网友:
EPSON的要难换些,因为它是双层针,但是是个熟练的过程,就EPSON的来说,我是先找第一针,也就是下层针的第一针,出针处是两排针孔,有一个错位,两排错位的第一个就可以把它当成第一针,穿好后隔一孔穿一针完成下层针,然后上层针就好穿了,一个一个的穿起去就行了,半小时穿一个应该没有问题,我觉得磨针才不好整一些,不注意就又断针了.

网友:
N年前换过1600K的打印针,记得在94年电子报上有详细的介绍。主要是注意上、下层针的分布。就是长针和短针的孔位,错了就不行的。还要注意针尖的打磨。后来用个支架下面放个小电筒将针孔照亮速度就快的多了。

网友:
这个多好用的,几分钟就可以搞好。

网友(2009-09-06):
又是一种好办法

网友:
N年前换过1600K的打印针,记得在94年电子报上有详细的介绍。主要是注意上、下层针的分布。就是长针和短针的孔位,错了就不行的。还要注意针尖的打磨。后来用个支架下面放个小电筒将针孔照亮速度就快的多了。
引用 网友A:

方法不错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