斯巴达克 PT88AS 主板跑90

楼主(2009-02-14):
原来是内存旁边的3055供电管损坏,更换后从C1跳转90就不动了。
主板

网友:
北桥坏了吧

网友:
应该不是,我测量CPU供电不对,但是没有电源管理芯片。

网友:
电源管理芯片怎么会没有呢

网友:
今天仔细的量了一下供电应该正常,BIOS已经刷新过还是跑c1----90。这块主板用的IO是F71850F能用那种代替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