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红阳I845E V2.0主板CPU供电不正常,只有1V.

楼主(2009-02-14):
一块"新红阳"I845E V2.0主板,有复位,但CPU不跑码.测量CPU供电仅有1V左右,不上CPU,也是这个电压,上假负载,有1.6V,好像又基本正常,测量场效应管正常,
此CPU供电没有+12V,是用5V的,用TL494作PWM.
此前只有一只3300UF电容鼓包,跑C0-C1-A0-C0-C1-A0后当机.
现在换了此电容后却不跑码了.不知问题出在哪里?

谢谢各位,此板已经修好,是因为2.5V供电管有问题,测量还基本正常.更换MTP3055即OK了!

网友:
把I/O换了试试,看你说的是循环应该是他出问题了。

网友:
把那几个cpu供电的电容也换了          电压不正常

网友:
谢谢各位,此板已经修好,是因为2.5V供电管有问题,测量还基本正常.更换MTP3055即OK了!

网友:
是内存供电的2.5V场管坏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