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跑开机电路跑出这样的东西

楼主(2009-02-14):
今天跑开机电路跑出这样的东西 找不到哪个点连接I/O 或是SB了,主板上写着 华创主板 P4X266A-D
哪位有什么想法就说说吧

网友:
那为什么不跑下从PW的线路呢

网友:
看不懂,但有个疑问:主板上的三极管一般都是NPN的呀?

网友:
以下是我的分析,基础比较薄弱,说错的地方欢迎大家指出修正。
    二级管的负极和下面的{复合管---我们暂且叫它复合管}三级管的集点级的连接点应该接主板的SB。
VIA芯片组的主板I/O不参与开机。上面这个电路图应该是,SB输出一个低电位,为什么输出低电位呢?高电位又怎么样?如果输出的是高电位,那么二级管将不能导通,相应的二级管正极的电压不会下降,绿线5伏不会降低,电源不工作,失去开机的意义。所以这个电位必须为低。刚刚分析到这里,感觉有点不正确,即使输出低电位使二极管导通,那么这个导通后从二极管负极流出的电流怎么到地形成回路呢,单纯得到复合管的集电级一个电压,它是不会导通的,那么这个电流在这里就造成死循环不能形成回路,也就不能开机启动了。以上分析到这里不能成立,错误。那么,SB输出的电位在那里合理呢?复合管的上管发射级和下管的基级的接点比较合理,可以满足以上开机条件,当给这个接点一个低电位时,下管首先导通,下管导通后拉低上管的集级电位,上管导通后拉低二极管的负极电位,二极管导通,二极管导通后拉低三级管的基级电位,三级管导通后拉低绿5伏电压,电源开始工作。分析电路这里为什么用复合管呢?复合管的好处,1:对于前级驱动电路驱动功率要求低,对前级驱动电路影响小。2:导通可以更好,可以近似于开关状态。按上面的原理分析,这个电路如果有原件不良会出现什么状态呢?绿5伏接的3级管击穿,5伏直接到地,上电J就会开机启动,并且长时间按下开机健不能关机,断路呢?5伏不能到地,按开关电源不能启动。2级管呢?击穿后怎么样呢,上电开机。断路呢,不能开机。下面的复合管我们可以看作一个三级管,击穿后上电开机,断路后不能开机。请大家看看我分析的对不对。谢谢。

网友:
1# 世界真美好

网友:
还是会员厉害呀  顶

网友:
本来想参与讨论一下,可我看不到图啊!

网友:
确实研究的很细致,f052360fjh,你才是真正修家子~~~~

网友:
好厉害,分析的很好,学习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