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变反色显示了

楼主(2009-02-14):
一台七喜14寸的液晶 刚开机正常,过会就越来越灰对比越来越低,再过会灰灰的图像呈反色显示。这是驱动板还是屏的问题呀

网友:
屏的问题多些, 为防止误判断,可用通用板点屏来试试就知道。

网友:
恩,要测试的,以防万一。

网友:
可能是屏上的,我以前遇过

网友:
是屏的问题,不知怎么弄了。呵呵 建议客户不修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