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救 主板怪怪问题

楼主(2009-02-14):
刚接到主板 测 3V 5V 12V 正常 加电测试 检测卡不跑码 电源和时钟灯显示正常 测CUP主供电 的电感 为 6V左右 开关机正常 。 当第二次开起时 CUP跑码了 在 EA UP AD 之间跳转
并伴有吱吱响声 CUP主供电 电感无电压 检测卡 指示灯 处5V正常外其他指示灯一闪一闪的 。。。
主板

网友:
测试的哪里有6V,VCORE6V还不把你CPU烧了

网友:
我还没上CPU呢 CUP的四相供电 各个电感都为6.3V
板子是昂达的915

网友:
你CPU是不是已经坏掉了????

网友:
6.3V你的U一定烧了..先修好CPU供电再找个U来试吧.

网友:
这么高的电压也敢上CPU,是不是CPU太多了

网友:
现在是 ................ CUP跑码了 在 EA UP AD 之间跳转
并伴有吱吱响声 CUP主供电 电感无电压 检测卡 指示灯 处5V正常外其他指示灯一闪一闪的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现在CPU 电压不到1V了 偏低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