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显示器变色的问题求助!!!有图!

楼主(2009-02-14):
大家帮忙分析一下,见图!
我换过新灯管,驱动板都一样!确定是屏的问题,不知是那块电路的事,主控应该没问题,应该是缺什么电压!屏的型号是B170PW02

网友:
屏反色一定是屏主控芯片的问题

网友:
屏线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是屏的问题,屏后电路板的芯片问题

网友:
碰到过五六次这样问题的显示器,都是屏的问题,拿去华强北,也说搞不定,拿给专修液晶屏的又觉得不划算,所以遇到这种情况以后就没有研究下去了。如果哪位兄台遇到过这种情况,又修复好的,请讲述一下您的修理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,谢谢! 期待有人能解决这个问题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屏上有个可调的电位器不知你调过没有?
在老的屏上,那个电位器坏会出这现象

网友:
是啊··那个电位器有点象是 副亮度一样得功能。调节驱动芯片电压的。

网友:
我实际有修过,不是屏的主控芯片问题。我换过没用的。我自己也有一片这样的屏。是屏里面的线压得不好,或断线,都会出现这类问题。我用泡沫压了放回去,不过就不就又回原状了。

网友:
电位器我调过没用,测屏上的升压有12V负压是7V是不是负压出问题了!主控有图象应该不关他的事!要是电压没问题估计是楼上说的屏的绑定上有问题.或者是绑定上的驱动IC出问题!手上有两个这样的屏搞不定郁闷!这种故障就是报废吗?

网友:
先试试解决负压7V,再看看情况怎样的,关注中

网友:
不知道此屏的负压到底多大!楼上老兄知道吗?

网友:
好像是反色了,测试一下Vref电压是多少,正常应该在12v,量一下电位器的阻值,正常的应该在0~2.2k ohm,如果 不是它的问题,还有可能就是一个OP的问题,也有可能是连接后端玻璃的IC问题,这种就只能报废了

网友:
负7V电压是正常的,没有他就不正常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