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TX1000不亮

楼主(2009-02-14):
HP TX1000经常开机点不亮,必须CMOS放电,只要点不亮就得反复CMOS放电,就可以点亮,运行一段时间就会黑屏,请教高手们这们一般是主板那的问题?
黑屏
点不亮

网友:
我修过类似的是南桥故障

网友:
tx1000基本南桥虚焊,常见的故障现象就是无wlan,不能加电开机, 还有就是不能post

网友:
接手一台在别处修过的这款机子,
晕,主板要动的不需要动的都给动过

网友:
建议弄下显卡.

网友:
此机已经搞定了,开机不稳无WLAN,换南桥OK!

网友(2009-04-15):
南桥可能性较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