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显示器有重影如何修

楼主(2009-02-15):
如题!液晶显示器有重影!向右拉长!是什么回事!如何修?

网友:
这种情况先代换驱动板试一下.

网友:
这是拖尾现象,检查信号线的质量,再就是驱动板、屏线是否不良,屏显IC不良,

网友:
还有供电等。如电容。

网友:
都让你们回答完了,无语。照前几楼说的做,就有结果了。呵呵

网友:
维修要跟方向走,先确定问题的大范围所以,然后再细化问题进行维修,这样才会更快速更准确地找到故障点,以上回复,我个人首先肯定“长风”版主的方向,至于是屏的问题,那个因素是多面化的,很多时候,大家都着眼于所见到的大芯片,主模块等,往往容易忽略的是一些旁路电容,钳位二极管,升压管等小元件~~~~~~~~~

网友:
首先谢谢楼上兄弟!我试过一台开机一刹那正常显示!
不到5秒就黑了!打开一看是高压电路板上虚焊了!
2分钟加焊完事!试机一切正常!这例也同样!
打开才知道也是虚焊造成!我们住住都忘记了这简单的一步!
就一两个不起眼的虚焊浪费了半天时间!所以建议初学者虑心
看板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