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高手判断!

楼主(2009-02-15):
索尼GRX550开机不稳定,加电开不了机有时又可以但一进系统就死机(有时会进系统就出现字母提示的蓝屏后死机)。有时过不了系统滚动条就死!情况很频繁!出现这种情况后如果连续开关机就会只加电不开机了。个人怀疑内存插槽针脚脱焊故障.......请版主和高手们判断指点!谢谢!

网友:
P4系列的部分主板内存槽是容易虚焊;

网友:
加电开不了机是,有没有用测试卡跑过?我想内存的问题应该不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