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现在只有中间一块有图像,无法调整.急解决!

楼主(2009-02-15):
同创的crt显示器,17寸纯平的,,突然屏幕两边缩小了,再也调不回去了,现在已经排除主机原因,换其它主机故障依旧.
屏幕上下能满屏,就左右两边黑了将近1/3,恢复出厂设置问题依旧,设置选项里左右拉伸的选项已经调到最大100了,而且可以调节大小,软件没有失效.而且显示桌面正常,能全部显示.
拆开看了下,芯片标示都是sony得.高压包调了下都很正常,测试了下行电开关,就是带很大扇热片那个,发射极和集电极对地万用表叫,基极到发射极和集电极有阻值正常,那个二极管也是两头交换测试万用表叫,不知是否正常.
本人略懂一点电子技术,维修工具齐全,有什么方法能自己解决吗,越详细越好,谢谢各位高手师傅

网友:
二次电源没有工作.

网友:
测一下逆程电容看看是否有变小了?加速极电压是否在正常值?

网友:
电压不足的

网友:
测下行供电是多少,看B+升压了没

网友:
行幅电路不正常,量下+B电压。

网友:
左右可以调节大小的话,进工厂模式调一下就好了

网友:
像你说的应该是二次电源没有工作

网友:
测一下主电压看是否正常   如不是就刷一下数据

网友:
可以把主机设置为800*600*60看画面是不是正常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