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屏的维修

楼主(2009-02-15):
我现在有好几块屏都是一半正常,一半不正常,上半部他显示完全正常,下半部分白茫茫的一片,还有左边一半正常,右边一半图像拖尾,这种AU的屏最多,我现在都不能确定到底是不是屏坏了,还是有办法修不?

网友:
你试过换驱动板看看。

网友:
百分之二百是屏坏了,且是行列驱动坏了,

网友:
首先说这种现像不是驱动高板什么的问题,我都换过试了,有一个屏主芯片是AU30803,我换过了还是一样,现在我还有一个屏主芯片是AUO-003的,再就有一个AS15-F的芯片,其它的都是电阻,电容了

网友:
不是面板上面的芯片坏了,而是与屏间的TAB连线上的IC坏了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几块这样故障的屏,大多数的是屏坏了

网友:
不是面板上面的芯片坏了,而是与屏间的TAB连线上的IC坏了?

屏上能看见的也没有什么IC了,我想知道的是这种问题还能不能修好?

网友:
修复率应该很低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确定是屏坏了。像这种屏很多地方都说不修的。像AU修了没有的保。我修过两过拿回来没有用到半个月就坏了。

网友:
一半正常一半不正常.这种情况像上面几位说的那样.应该的屏基板上的列驱动IC坏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