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 dsc-t33拍的照片花湖了,液晶看到的也花湖了。

楼主(2009-02-15):
都花湖了,哎,请教啥问题啊。

网友:
液晶屏看到也这效果,拍出来也这样。镜头坏啦。

合成科技 -2 不懂别乱说

网友:
镜头可以正常的伸缩吗,新拍的照片也花,看旧照片没事,就是CCD的问题,T33的机器CCD容易坏

网友:
恩  我觉的也是CCD的问题比较多

网友:
CCD 坏了啦   这个是 T3 和T33的通病

网友:
CCD坏了,这你可以发过来,当天修复返回给你。

网友(2009-04-27):
CCD的可能性会大点

网友:
sony T1 T3 T11 T33 都会坏的 发过来 当天修好 当天返回

网友(2009-06-11):
CCD 坏可能性大

网友:
CCD坏 鉴定完毕 更换一个就OK了 维修费在200左右

网友:
CCD的可能性会大点   SONY T 系通病

网友(2009-11-10):
都知道了呵 我就不多嘴了

网友:
根本就乱来,不懂就不要乱说。 这故障是CCD问题,仔细检查CCD和主板接口是否有氧化,CCD芯片和排线的焊点是否有虚焊,如果排除以上两个故障,就更换CCD。。

网友:
镜头可以正常的伸缩吗,新拍的照片也花,看旧照片没事,就是CCD的问题,T33的机器CCD容易坏
引用 网友A:

SONY T33的镜头是内置的,要很仔细才能看到镜头有动作。你的回答是对的,但问镜头是否可以正常伸缩,就有点鲁莽了。

网友(2010-03-30):
合成分析的详细啊。

网友:
这种现象应该是CCD的问题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