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V3000-点不亮,我加焊一下北桥能点亮,不过进系统就断电,请大家给个建议

楼主(2009-02-15):
惠普V3000-点不亮,我加焊一下北桥能点亮,不过进系统就断电,不进系统就断电,我进的是PE系统,因为客户系统坏了,但不能重装说有资料

网友:
你可以帮他换个硬盘安后安装系统测试,如果OK可能就是系统有问题。
如果不行,按楼上说的建议更换NB

网友:
我进的是PE系统,不从硬盘启动,好像跟硬盘系统没关系吧。

网友:
加焊如果设备不好很难保证稳定性 还是重做比较安全!

网友:
换新NB重做.

网友:
我用的是BGA返修台-型号ZM-R580

网友:
建议重新换个北桥重做,这样一般不会出问题,也不容易产生返修.

网友(2009-04-03):
散热问题有没有考虑  也许运气 我加焊了NB 进系统掉电  最后改了散热 问题就解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