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 a6j 插上触摸板即不能正常启动

楼主(2009-02-15):
华硕a6j不差触摸板是能正常启动
只要插上触摸板不能正常启动,开机后不能出现华硕logo!
开机后,按fn键加num键,可以启动,但是但出现xp画面后,即停止,还必须按fn键加任意键,才可以正常启动系统!

问题实在太怪    请版主和高手们判断指点!谢谢!

网友:
不能正常启动的意思是不是还能启动,只不过启动过程有问题,还是你后面说的现象

网友:
没见过这样的奇怪故障 尝试刷新BIOS 或更换键盘或触摸板后测试!
另外更换前可以尝试测量KB口的阻值,看是否有阻值偏低情况!

网友:
触摸板进水了  处理接口 除去氧化 看有没有腐蚀 再不行就不能用了

网友:
拆掉键盘和触摸板  接USB键盘试试不就知道了吗

网友:
非常感谢版主及各高手指点!

网友:
触摸板肯定坏了啊 换一个吧

网友:
這問題真的太奇怪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