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下关系对地打阻值的问题

楼主(2009-02-15):
大家好,我是个新手,在这个论坛上,经常看到说红笔对地打阻值,不大明白,为什么是红色对地打阻值而不是黑笔啊??请大家指点下,多谢。

网友:
黑笔本来就是接主板的地  还怎么“黑色对地打阻值”?

看来你对 “红笔对地打阻值”还没理解

网友:
习惯上说的对地打阻值,或者对地测数值,最准确的应该叫做二极体值。这是最常用的测量方法,原理是测量接地点到测试点的压降值。使用方法也比较简单,把万用表开到二极体档,然后红色表笔接地,黑色表笔接欲测量之位置。然后看万用表上的读数即可。一般用在测量各个基本电压如12V,5V,3.3V,5VSB,3VSB等是否对地短路和量测控制信号和AD信号线是否短路和开路。二极体测试法是一个很重要也很有效的测试方法,例如在主板不加电的时候,我们可以用来测量ATX插座上的12V,5V,3.3V是否对地有短路或微短现象。来确定上述的几个重要电压是否短路。又如测量PCI上的AD线的对地二极体值,可以确定南桥到PCI的AD线是否有开路和短路,来判断南桥工作是否正常。测量USB口,网卡接口,COM口,LPT口信号线的对地二极体值,可以用来判断相应的端口和控制芯片是否工作正常等。

网友:
习惯上说的对地打阻值,或者对地测数值,最准确的应该叫做二极体值。这是最常用的测量方法,原理是测量接地点到测试点的压降值。使用方法也比较简单,把万用表开到二极体档,然后红色表笔接地,黑色表笔接欲测量之位 ...
引用 网友A:

楼上说的很好。但我还是有点不大明白(我很菜)想请教。就是在测量的时候,主板是光板(不插电源等)量是吗?红笔接地,这个地是指主板插座上黑线(随便哪个都行吧)的位置吧(还是电源插头的黑线吧)?另外测量一些USB接口,网卡接口,COM口等,用不用把电源插上(好像是说所有地线都是连在一起的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