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EC E600 电源口加焊后 开机掉电 请高手指点

楼主(2009-02-15):
NEC E600 电源口加焊后 开机两秒后掉电 又自动开机 --掉电--开机--掉电 长按电源开关无反应 。。

网友:
跟电源口没什么关系吧,是不是板子有短路或CMOS有问题.

网友:
加焊前是啥故障?

网友:
加焊前就是外置电源有时充电有时不充电  接口松动 加焊前能开机 现在能充电了 但出现以上故障。。。请高手指点。。

网友:
掉电问题搞定了 , 但现在是开机黑屏。。。请高手指教。。

网友(2009-04-09):
??????掉电问题搞定了 ,??怎么弄的,我也有台重新不停重启动的电脑

网友:
估计机器没安装好引起的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