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845放置一段时间就点不亮,求助

楼主(2009-02-15):
一块845杂牌主板。原来上的赛扬1.7,客户升级留下的,我使用了一周左右没什么问题,后来嫌慢闲置在那里,又有客户的845板子坏了准备换上这块时,能开机无显示,怀疑点不亮int2.0的U,换了另一块,客户走后放上赛扬1.7还是无显示。我是新手不会修,按照在论坛看的资料瞎量,发现CPU主供电那里的一个大场管两只脚都对地短接,于是找了一个换上,开机正常了,高兴死了,生平第一次动手弄好一张板。从赛扬1.7。赛扬2.0.赛扬2.4一路上到INT2.4都能点亮。高兴之情无法言表。用了一周没任何问题,于是又放起来了,过了年回到店里取出来把玩。又点不亮了。于是又换了那个场管,这次没那么幸运。还是不亮,测那几个场管的任何脚,都没有电压。只有最上边的一个中间有12V,手摸CPU没有发烫,表示没有工作。诊断卡无显示。现在没办法了,特此求助。写的乱,请前辈指导。

网友:
上个图片,网上下的,不清楚,大家看看

网友:
CPU没有供电
检查PWM芯片及周围电路

最好吧 PWM芯片的型号贴上来

网友:
应该是CPu主供电问题

网友:
是CPU旁边的那个东西么?34C0FFT  GD75232一共两排,写的就是这些数字。20个脚,还有电源插口旁边有个八脚,写的是CSSC15不知道对不对,非常小,用放大镜看也很难看清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