捷波520D-E每次启动花屏,重启又好了怎么回事啊

楼主(2009-02-15):
捷波520D-E每次启动花屏,重启又好了怎么回事啊

网友:
你不测试你叫我们大家猜呢?
不测谁也不知道你的卡得了什么病?

网友:
你的卡子,应该是显存问题,但解决起来  很麻烦!
是显存内部开路问题,开机通电预热重启内部自然接通恢复正常,
解决的办法只有一片一片代换,
可以给你支个招,如果是128bit的,先把显卡搞成32位的,观察有无花屏现象
然后改成64bit的,观察有无花屏
如果以上还存在花屏现象,那么你的问题显存应该在显卡上方四片显存中的1个。

这种卡等回复正常时mats是不会报错的,
首先可考虑显存滤波问题

网友:
除了楼上说的,还有可能是电解电容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