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945主板停在开机画面进不去系统

楼主(2009-02-15):
我有一块联想945主板  开机进xp进度条后进入欢迎使用界面就停住了  鼠标反应很慢,无法进安全模式,能做系统但就是起不来,怀疑是不是南桥的问题,主板上其他的芯片像I/O、网卡、声卡、都排除了,是不是南桥问题请高手指点  急

网友:
等待中  急需高手指点啊

网友:
CMOS放电了没有

网友:
放了
  不管用

网友:
是不是别的硬件,内存什么之类的

网友:
重点查IO对BIOS芯片的供电
不行换BIOS芯片

网友:
没解决问题啊   给客户判了一个南桥挂了   哎

网友:
电源没换了试一下?

网友:
这种情况应当是北桥问题吧,要是你的主板是集成显卡的话,那肯定主是桥有事,

网友:
主板是独立的显卡  南桥旁边的电容  靠近实时晶振的那端用手一处碰就重启了

网友:
北桥虚焊了

网友:
不会吧  咋会北桥虚焊呢??????能说明下吗

网友(2009-08-31):
会不会是硬盘坏道太多
我以前就遇到一台仲伯的电脑就是硬盘坏道太多运行起来超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