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屏显示特别慢 有严重拖影

楼主(2009-02-15):
一个19宽的屏 显示画面特别的慢 有严重的拖影  论坛看了很多说换了主控也一样 不知道怎么修了  有没有什么维修的思路啊

网友:
用通用板代换,看是信号板的问题,还是屏的问题

网友:
我也有,就是屏的问题,也不知道怎么维修

网友:
一般都是屏的问题,但不知如何下手,郁闷。哪位大哥知道的,请指点一下。好几台笔记本屏就是这样的问题没有搞定。后来只能换屏。

网友(2010-01-18):
我这里也有个液晶  拖影特别严重  请高手指点迷经   小弟不胜感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