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有没有认识这块板的

楼主(2009-02-15):
昨天下午接到一客户的主板,上面没有任何标示,还请问下那内存上面的一个三极管到底是装个什么料,客户拿过来时已经没有了具体位置是Q18,在线等,急!!!!!

网友:
补充一点,CPU是423针脚

网友:
你这图也太模糊了呀,在线等不出结果的~~~~~
好象是VIA的芯片组。又是423针的,P4X266?

网友:
不是772就是882

网友:
内存上有两个三极管,其中有一个为882,起初我也在想是不是个772但是参考别的线路又好像不对。因为它中间这个脚不是接地,

网友:
你那板现在是什么问题?

网友:
诊断卡跑D3

网友:
内存不过啊
内存不供电

网友:
测电压再追线路判断下,423见的少,呵呵

网友:
内存排阻是否有问题

网友:
DDR/SD 注意跳线

网友:
两个都是822,
应该是供电三极管。
我手里现在就有这样的主板、
只是换电容,
d3跟供电,bios。看看,
好找的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