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533主板上电不复位,CPU无供电

楼主(2009-02-15):
不复位,无CPU供电,看是用RT9241B和RT9602组合供电,查RT9241B 20脚有5V供电,
10脚0V,正常应该是5V,换和它联接的SS电容,测试不复位,换和它相联的三脚小管7002还是不复位,最后查内存供电不正常,换15N03(内存供电管)后正常,不知是什么原因,内存供电会引起SS脚(RT9241B的10脚)无电压。请高手指点迷津。到此主板正常工作。

网友:
内存电压正常时,应该由桥或者相关门电路来控制SS脚的 电压

网友:
不复位,无CPU供电,看是用RT9241B和RT9602组合供电,查RT9241B 20脚有5V供电,
10脚0V,正常应该是5V,换和它联接的SS电容,测试不复位,换和它相联的三脚小管7002还是不复位,最后查内存供电不正常,换15N03(内存 ...
引用 网友A:

你修板思路的问题,正常情况下在上电测试的时候都是先测内存参考电压VTT,然后上负载和U进行下一步的测试。
有了VTT电压才能有PLL电压

网友:
哦,原来如此啊,我也修过一块这样子的板子,也是CPU没供电,所有场管G极多无控制电压.搞得我没办法.放弃了,几天后,突然发现内存边上有个管子有击穿痕迹.换上后,结果好了,真是又高兴又郁闷啊

网友:
看来原来我的思路也错了我每次也是先看CPU供电 又学到很多东西 下次先看内存供电

网友:
恩,也不对啊,我刚才用一块技嘉奖845pe-rz的板子(好的)做了一下实验,我先把内存的2.5V供电管吹下来,再开机,结果是有复位,CPU也有供电输出啊?就是CPU不跑数了而已.
接下来我又把他的1.25v的供电管吹下来,现象还是一样的,我有的晕了,真的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