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NX6120 特别卡.求救

楼主(2009-02-15):
开始.是停在HP LOGO 时.死机,   弄好了...之后...客户回家..发现.硬盘.启动特别卡....进系统后.时不时死机...而且是.看起来..不是真正的死机..稍等一会.又能接着用...不过.卡的厉害....换了硬盘.还是不行............高手...请指教...!!!!!!!!  怀疑南桥.????????????????!!!!!!!!!!!!!

网友:
我也同样怀疑南桥。

网友:
RE: HP NX6120 特别卡.求救 已修复

做了.南桥...呵呵.全正常了....

网友(2009-04-01):
想问一下楼主,停在HP LOGO处死机是怎样处理好这个帮障的

网友(2010-03-31):
此机通病,死机有点特别

网友:
按触摸板就能用下 不按就卡机  南桥虚焊遇到好多了

网友(2010-06-24):
卡LOGO排除外设就是南桥引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