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周波烙铁为何性能好

楼主(2009-02-15):
高周波烙铁利用高频电磁场直接由烙铁头自身的涡流加热,这应该是最直接的烙铁头加热方式.配上合适的控制电路当然可以达到温度稳定,回温迅速的效果,是最优秀的炉铁,价格当然也不低.
任何其他传统的烙铁加热体到烙铁头之间不可避免的存在空气间隙,通过空气间隙把热量传给烙铁头,无疑大大延缓了热量传导的过程,因此在物理本质上失去了优势.

网友:
何时才能拥有,直待技术可以把握》》谢谢张先生

网友:
多少钱一把能透露下吗???

网友:
感觉这种烙铁就像是一台超小型的电磁炉。大概烙铁头就不能用铜制品了吧。不过现在的恒温烙铁那个烙铁头好像也不是铜的,放磁石上能吸住
另外这种烙铁电磁辐射会不会很厉害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