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T POLO12 410W 电源求助

楼主(2009-02-15):
电源购买时间不长,估计在开启空气开关的时候坏了。绿线短接没有反应,打开电源仔细观察内部元件没有明显损坏的迹象。家里的MF50万用表很长时间没用过,测量保险丝好的,直流400V,紫线和绿线都是1V。本人完全是菜鸟,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。
求助

网友:
IC 6105 ,各端口都没有输出。

网友:
紫线绿线都只有1伏,明显是付电源部份有问题的!还有就是:直流400V也不对呵,整流桥后量应该在280V-300V之间才是正常的呵!是你自己没有量对地方吧?

网友:
没维修经验最好拿到维修站去 修一个电源也不贵 电源内有高压危险

网友:
重点查副电源部分,看看有没有损坏的元气件!直流400V 可能是表误或是市电过高!细心的查下。
MF50万用表 还是不错的我一直都用它的。

网友:
如果还在质保期内的话,还是拿去保修吧

网友:
检查电源次级

网友:
检查辅助开关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