打印机卡纸

楼主(2009-02-15):
打印机是爱普生ME1,什么老出现一边卡纸,里面也没有什么异物,各位老大,这是什么原因啊?

网友:
传感器脏了吧.进纸正常吗?

网友:
传感器脏了,搓纸轮脏了.

网友:
没有,我都擦干净了!不懂的是什么回事,一边卡纸,一边不会卡

网友:
喷墨机一般卡纸的少,要是卡纸一般你拆开重新安装一下可能就好了

网友:
是进纸前卡,还是出纸时卡?
进纸卡:查看进纸部分有没碎纸片,还有黑色朔料片是否变型
出纸卡:查看加热膜是否有烂,加热组件是否有碎纸片存在。

网友(2009-04-08):
搓纸轮有没有搞过啊,还有就是看进纸槽那里有没有把纸卡好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