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 845utral c 主板不加电

楼主(2009-02-15):
V星 845utral c 主板ms-6566不加电,求哪位高手提供ms-6566.pdf图纸,及开机电路讲解,感谢。
另:实测83627 67#2.8V,72#5V,73#0V,61#5V
    5vsb,3vsb正常,ms-5 c1 2.7V, c2 7.8V,
   主机电源不启动,风扇不转。

网友:
检查32.768是否起振?
点击开机排针,IO 67脚是否有跳变?

网友:
开机键有5v吗?晶振平衡吗?还有它的开机有些受MS-52MIGE控制

网友:
显卡槽和pci槽中间有个 小三极管 702   你换掉它就能加电了

网友:
32768上电压1.8V,是否启振无设备检查;按开机,I/O 67#不跳变;开机针脚两侧2.8V;晶振平衡本人不懂,请赐教;查MS-5周边,C264  3.3V,lm358 右侧 小三级管有1.8V电压输出;显卡槽和pci槽中间有个 小三极管 Q28 上有3.3V电压输出(5Vsb-3Vsb),Q24 有资料称是AGP的保护管,上无电压;内存左下Q25 D极3.3V,S极无电压;主板5V,12V线对地电阻在600以上
此板在修硬盘时死机,我用酒精清洗过,再加电时可能某处未干,电源风扇转了两下就停了,再也起动不起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