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w19e宽屏 开机几秒后黑屏

楼主(2009-02-15):
hp w19e宽屏 开机几秒后黑屏
信号灯也正常为绿色
关掉再开又能亮一两秒又黑屏了!
有时可以显示1,2分钟,稍微有点闪。
请各位老师看看 怎么回事。电容也没有鼓的,
黑屏

网友:
用全新的高压板代换试机,如不黑了,便是高压板,如依旧,换灯管

网友:
一般为灯管或高压板的问题。我的处理方法是:先用单灯的高压条来测各条灯管的好坏,如果确定有灯管不亮,换之。如果测得灯管都没问题,再维修高压板。因为假如有两条灯管,其中一根坏,那就算换了好的高压板,照样是闪一下就灭掉。

网友:
这种故障,原因最多的是电容,其次是高压板,再次是灯,还有的很少了

网友:
高压板和灯管有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。

网友:
那为什么有时可以亮很长时间,亮度和颜色很好的呀。

网友:
是不是有虚焊的,

网友:
我觉得应该是电容坏

网友:
对了。黑屏以后绿灯常亮。用手电照可以看到图像,有时可以亮10几分钟,各位老大,怎么回事呀?

网友:
大电容也换了

网友:
不是高压板,就是灯管坏了,

网友:
信号灯绿,说明驱动板工作正常。
2秒黑,嘿嘿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灯管老化!90%
高压板挂!10%