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正科技FG769-VC哒哒的响(很像秒钟的声音,但比较快),不 ...
方正科技FG769-VC哒哒的响(很像秒钟的声音,但比较快),不开机,

楼主(2009-02-15):
方正科技FG769-VC哒哒的响(很像秒钟的声音,但比较快),不开机,换C5855搞定
不开机

网友:
一般来说,如果有吱吱或者滋滋在声音大部分都是行管坏!(软击穿)

网友:
那是短路电流大,过流保护。

网友:
行管击穿,负载短路,电流大,过流保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