旭日150跑00

楼主(2009-02-15):
这本本是我一个月前修过的,当初故障是开机屏幕不显示,拆机发现CPU的1。2V没得,是通病用850吹了下CPU脉宽芯片ADP3205,能开机了有显示,拷了5小时的机没问题交货,可是用到一个月就又出问题了,故障是开机不定时和重启,拆机上诊断卡跑00,电流在0。7A,换内存,加焊过内存槽,测CPU 的电压1。2V正常的,BIOS的VCC脚有3。3V,VPP有0V,CE有跳变但好象又不对,它跳变的过程是2.65--2.35--2.65,我想知道2.35V算不算低电平,如果这个过程不算跳变的话,那么说明CPU并没选中BIOS,那CPU是不是有问题?先谢谢各位同行了

网友:
座子容易空。修过几台。

网友:
电流上到0.7说明什么?

网友:
可是开机的时候,我用手压CPU很快温度就升高了,但是一样显00,不跑马,座也应该没什么问题吧,明天在看看是不是座的问题

网友:
它跳变的过程是2.65--2.35--2.65

你是用万用表测的吧
万用表测不出来跳变的,要用示波器

网友:
用万用表测不出跳变,不会吧,不信你测主板开机电压一般待机3.3V,你一开机电压马上就拉低了,用数字万用表能测出来的。

网友:
是不 是BIOS 程序问题

网友:
BIOS 没问题,我把这本本,放了两天,又点亮了,正高兴,却是自检过后又自动重启,不断循环,最后把MAX1902换了,开机一切正常了,正在烤机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