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NFORCE4-A754 REV:1.0跑CF

楼主(2009-02-15):
此板之前不跑数 量了电压都正常 换了I/O跑 CF...BIOS也刷了....希望那为大师过来为小弟解答下

网友:
加焊桥试下

网友:
CMOS跳帽插反了吧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把BIOS底座扔了看看

网友:
有可能是CPU座有问题,也有可能是桥虚了.

网友(2009-05-25):
请教,也有一块这样的板,是同样问题,不知如何解决,楼主最终解决没有

网友(2010-09-13):
建议做一下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