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液晶17的用过1个到2个小时后黑屏

楼主(2009-02-15):
DELL液晶17的用过1个到2个小时后黑屏,有的时候几个小时也不黑屏.但一定会黑.黑了后.马上关机,同时又开机器.又能正常使用,高压板换了个新的,只是灯管线被我延长了很多,高压板得找个地方安置.一开始我认为是散热不好,我裸机考机器.也是一要的,好的时候能用5个小时,但还是要黑,有的时候再开机,马上又黑,过一会再开就没事了
到底是散热问题,还是灯管线被我延长了的问题啊?还干脆是供电,驱动板的问题啊,灯管的问题?
晕了,
还请师傅们给个主义.谢谢了

网友:
用全新的高压板代换试机,如不黑了,便是高压板,如依旧,换灯管

网友:
因该是灯管的问题,我遇到几个,也是这种现象,后来发现是灯管有一端焊接不良引起的

网友:
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,你测量黑屏时候,高压板上的12V是否正常。

网友:
以前我碰到过一台是屏坏了的。换一样的电源板和驱动板后还是一样黑,灯管都换过,只剩下屏了

网友:
相对而言,17的灯管坏的不多,DELL的机器很多是明基代工的,如果你这个机器也是的话,建议按明基的通病查一下~~~~~~~~~~

网友:
你没有换灯管吗?外接四个灯管测试一下。

网友:
群已经满员了,还有其他的群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