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三星510N 显示器问题

楼主(2009-02-15):
三星510N显示器,出现不断开关机, 把高压断开就可以了,. 请高手指点

网友:
液晶显示器电源板带不动怎么修,

网友:
目前遇到电源板带不动的,一般都为电容问题。大多数是电容鼓包引起。

网友:
如果确定是电源问题的话,三星电源板的电容和电源IC都是易损件~~~~~~~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