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呀,急。。。T61上面的内存槽报警,下面的无显

楼主(2009-02-15):
刚接到一台T61水货的机器,上面的内存槽报警,插下面的可以过内存但是不显,机器没有进过水或摔过。排除内存和内存槽的问题,北桥不敢做。以前也碰到过一台这样的也没修出来。哪位大哥碰到过这种情况,是不是北桥的问题?
问题

网友:
检查北桥供电,看北桥有无虚焊,不行换之。

网友(2010-02-09):
你最好还是送修,就算说出故障点你也不敢搞

网友:
你先查内存和北桥的供电 时钟,要是查不出不敢搞就还给客户喽

网友:
这种机器就是这样插上面的槽子内存报警 差下面可以正常显示 外接显示器有显示吗阿
lyyhshb

网友:
兄弟我看是北桥,怎么办啊?哈哈

网友:
受教了啊原来T61的板子是这样啊

网友:
呵呵,给吓住了

网友:
听6L的同志 没想到插内存也要有规律

网友(2010-03-12):
北桥或内存槽不良

网友:
做北桥吧,没有什么大不了的

网友:
换内存试了吗?

网友:
北桥挂了。

网友:
压着北桥开机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