讨教

楼主(2009-02-15):
我的845gv的主板有两块,跑代码全都到7F就停了,键盘指示灯也一闪而过,就是不显影,集成和独立显卡情况一样,我量了一下相应部位的电压都正常,谁能告诉俺一下啊

网友:
今天我也试过这样的问题,换了个USB键盘就OK了,不知道是为什么

网友:
我的845gv的主板有两块,跑代码全都到7F就停了,键盘指示灯也一闪而过,就是不显影,集成和独立显卡情况一样,我量了一下相应部位的电压都正常,谁能告诉俺一下啊
引用 网友A:

不亮?先查5VSB是否正常
你可以刷一下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