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m18不认硬盘修复

楼主(2009-02-15):
东芝m18不认硬盘修复
入手东芝M18不认硬盘,换硬盘也不行。但可以光驱引导,MHDD也抓不到硬盘,因为是同行拿来说是南桥的事,我大概量了下硬盘供电是5V,和其他数据PIN阻值正常就开始换南桥了。换后故障一样还是不认硬盘。
我在换一个有点敲盘的旧盘时发现断电时没有磁头归位的敲盘声,于是带硬盘加电量硬盘供电变为1.4V,明显不够带动硬盘,硬盘根本没转!
于是找到论坛上的M18电路图找到硬盘供电部分跑电路发现一个保险用贴片电感阻值变大(L537在电池接口和南桥之间)。导致无硬盘时5V有硬盘时降到1.4V。故障找到。换后硬盘正常工作。
总结,有外部设备工作不正常时先仔细检查其在各种环境下(加电时,待机时,几个S状态)工作条件(供电时钟复位)是否满足。最后在动终端控制部分。
附图:

网友:
这个后来有死机现象,返修。加焊南桥无果,换南桥后故障排除。可能我先前的南桥有问题。

网友:
这机器做南桥搞不好IO也容易虚。毛病挺多的。

网友:
走的弯路不少。
我想,维修应该先从最外围入手,找相关电路。不要一上来就BGA,当然有设备在手,不BGA是不是有点亏?

网友(2009-04-28):
不错的帖子,图文并貌

网友:
是的这机器很容易烧南桥的,IO也易坏,

网友:
学习了,有没有图纸提供啊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