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45主板第二个内存槽能用第一个不能用

楼主(2009-02-15):
一块砸牌945主板上第二个内存槽正常工作,是DDR2的  上第一个内存槽就跑45,刮槽,清理了也不行,没有硬件损伤,是什么问题啊  我这也有富士康的主板,也有这种故障  头大了  怎么解决啊????有高手没  指点指点啊

网友:
第一槽所有基本工作都有做过了吗?会不会是槽的毛病了

网友:
不是吧,这也要问,对比测一下嘛

网友:
是不是主板定义了呀,单根必须在你所说的第二根槽(看主板上有印刷体的)

网友:
还没见过,如果线路没有问题那就应该是槽有问题了,说主板有定义杂牌好像不会!!

网友:
第二条内存槽插上内存电压能正常  第一条内存槽上内存后主供电是1.8 V,和它挨着的那个测量电压是0.9V比第二条高一点,和0.9V挨着的是1.31V,明显比第二条上的高,这是怎么回事

网友:
问题解决了  原来是去北桥的电路断了两根复合线,被CPU风扇扣子给磨断了   嘿嘿  大家辛苦了

网友:
嘿嘿,学习了,这个问题多不多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