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DELL D510M 求助

楼主(2009-02-15):
一台DELL的D510M机器,之前拿过来为有时可触发,有时不能触发,拆机主机异常的脏,有部分引脚有明显的氧化,清灰,用洗板水清洗主板,加焊氧化的引脚,加电后不能触发。
1、测量开关脚,有5V的电压,按下开关按钮后能够正常的被拉低。
2、送达U4 EMC6N300的21脚POWER_SW的信号正常。
3、测量南桥边的R536电阻(0欧,与南桥的PWRBTN相连),按下开机键无电压变化。
因为之前能够触发且触发后机器能够正常工作,因此,判断故障应为开机键送达南桥的开机信号过程中有导常,可能为断线,可能相关
门电路
工作不正常。但从手头的D510M
电路图
中找不到PWRBTN信号的来源。
因此,在这里想请教一下熟悉DELL D510M机器的高手,能否指点下,随此求助送上一份D510M的电路图,以感谢各位的帮助。
DELL D510M.pdf
文件

网友(2009-03-28):
我的也有一个D510M的,CPU供电烧了,换后测量阻值都正常,接上电就短路,郁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