金河田ATX-310W

楼主(2009-02-15):
短接绿 黑线电源启动,空载测量12V  5V  3.3V各路电压正常,当12V加4A负载时,电源有吱吱声,同时494块保护,电压停止工作。检查12V整流管没发现问题,换过494块仍不行,请求各路大侠支招。

网友:
查电流取样管等

网友:
测图中A、B点的电压是否为2。2V左右。正常的话换高压电容。

网友:
二楼小王良朋友能否讲的更具体一些,我好照着你的步骤查一下。谢谢了

网友:
三楼莫名兄弟,楼主阅读权只有30,他没有能看到你的解说呀

网友:
是不是整流管性能不好引起的,还有就是滤波电容,我以前碰到过是5V辅助电源电容容量减小引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