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-7283 L-NC51M 声卡驱动问题

楼主(2009-02-15):
MS-7283 声卡芯片型号是AD1986A 照型号在网上下载了驱动 要选择从磁盘安装才能安装好 安装好后有声音但没有麦克风 可能要装原装驱动 这块板在官方网站找不到型号 我估计是联想OEM的 又不知道什么型号的联想 请有的朋友上传一个 非常感谢
芯片

网友:
GHOST装的系统有这一现象

网友:
有声音MIC不好使,八成都是系统设置的事,回头好好看看是否将MIC静音了,如果打开后仍然没有声音,可以尝试在控制面版-声音和音频设备-语声-测试硬件来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