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的无信号LOGO存在哪儿

楼主(2009-02-15):
显示器的无信号LOGO存在哪儿?以前曾遇过一台,现在手头上也有一台,是AOC 7K1R 原先烧行管,现在已修好了,用是正常,但是无信号加载时,应有的LOGO成为一片光栅,不加信号很久也不能成为待机(黄灯),我没有写过该机的存储,有换一个全新的存储,也能用,也能待机黄灯,应有的待机画面为全黑。不知LOGO是存在存储里,还是CPU 还是尾板上呢,有经验的师傅请说说,另:我自己能更换该LOGO吗?如图下:

网友:
是存有2408里,看你一没信号时白屏还是数据有问题.

网友:
有的好象是固化在MCU里哟。

网友:
固化在MCU里面,24C08存储的是菜单设置的数据。

网友:
我以前修过一台飞利溥107S5,曾以为是视频上的IC坏了,后来找了一个型号的IC上去,结果无信号的待机就没有LOGO了,换回原来的就有LOGO

网友:
有的在预视放艺芯存着,还有OSD的界面也在里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