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八角问题

楼主(2009-02-15):
今天来个进水机器,用电池一切正常,但是插上适配器就没待机,拆开发现电源口傍边的一个八角烧了,师傅看都没看型号直接飞线,问他原理也不跟我说,特向高手请教这是啥原理啊。

网友:
对图纸找料板,一般是mos管.我今天接到联想150进水把电池接口部分进水腐蚀MOS管烧毁,把进水或有问题元件拆掉,机器一切正常。

网友:
电源口旁边的一般是保护隔离场效管,你这师傅不地道啊.我师傅教我可是毫无保留!

网友:
MOS管咋飞线的谁能给详细说下  谢谢 了

网友:
咋没人说话啊

网友:
这样做法肯定会引起有些功能异常的。比如不能用Docking电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