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精英649-M3主板不启动

楼主(2009-02-15):
一块精英649-M3的主板,插上诊断卡显示00 卡上的BIOS灯和REST灯不亮。就是开机了CPU风扇可以转。 CPU和内存 电源 显卡都已经拿别的主板带换了都是好的。可以确定就是主板的问题了。想请教一下高手是不是I/O坏了?具体该怎么检查下去?多谢了。

网友:
精英主板多用8705的I/O,这个I/O坏得有点多,,,,建议确定用个好的I/O换上去

网友:
你测什么了,测得的数据呢,这样子的贴让人怎么给你帮助呢?

如果连VCORE都没有,那也说是IO损坏吗!!!

网友:
我们不是专业修板的哦,CPU是发热的,我测量了CPU的旁边的4组场管输出的电压都是1.4V 今天用检测卡测试 发现REST灯常亮了,CPU也是发热的。就是不跑码。I/O确实是8705的。REST的针排上的电压是3.25V 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啊

网友(2011-04-19):
可以换个IO试一试。

网友:
那就换个I/O试试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