因特尔主板

楼主(2009-02-15):
因特尔原厂845主板开机显示C7蜂鸣器连续报警6声,不知是什么原因请高手赐教

网友:
悍Bios。都是那个东西坏。不行找个同样的BIOS换上,我没刷成功过。

网友:
IO周边,键鼠电路好好查查吧

网友:
我想C7应该和内存有关吧

网友:
先查下内存供电电压正不正常,不行再检查CPU座子有没有问题,这种板子多是BIOS程序坏的比较多,只要程序找对一般会成功的

网友:
应该市内存先测试一下内存电压

网友:
应该是BIOS的问题,我以前刷过在以前的帖子里有,可以搜搜看